EPLAN P8 中的T结点连接编号

楼主(2013-08-21):
准备用EPLAN P8 中的连接编号,做为配盘时的线号。

但有两个问题无法解决,求各位大侠相助。

1. 一个T型结点,三条分支上的编号不一样。这个做为线号来说,无法接受,希望T形结点的各点,编号一致。

2,端子上下的编号不一样。这个也无法接受,希望上下的线号是一样的。

生成编号的配置是按“电位”“信号”“网络”等标准,都试过了。以上两个问题都存在。

希望有人帮助!

楼主:
自己顶,本来直发求助的,说我的积分不足!

楼主:
这不是积分么?这不是私分么?

网友A:
自己直接在原件上写编号不就行了,反正你是用来给配盘的看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不过我想按标准自动生成编号(也就是线号),然后自动导出到打号机,这样不会花费精边到这个方面。

网友B:
好东西

三菱PLC编程软件下载:三菱GX Developer8.31中文版+仿真功能

楼主:
除了手动以外,没有好办法么?

网友C(2015-04-23):
将编号规则里子计数器的设置范围改成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