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进步一点,不懂就上工控网----wincc曲线问题

楼主(2013-08-21):
Wincc画面上原来的曲线是2秒采集一次,但是实际的信号是20秒左右才变化一回,这样就有几点在一条直线上,现在想把曲线的采集改成有变化时才显示。。。。。怎么修改??

网友A:
在变量记录中更改采样时间,既然20秒变化,那么采样时间改为20秒好了。

楼主:
采样时间不完全就正好是20秒,可否把采集类型改成“有变化时”

网友B:
三菱PLC编程软件下载:三菱GX Developer8.31中文版+仿真功能

网友C:
其应该中有合并相同Y值得选项。。。,我用的一款仿WINCC得触摸屏就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