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变频器控制下电机发电状态的问题

楼主(2013-08-21):
我看书上说,电机转子旋转速度高于旋转磁场速度,电机才处于发电状态。但实际中,有一变频器控制一台小车,小车下坡时候,速度貌似没有超过同步转速,但变频器已经显示电机处于发电状态,负力矩。

我想请问,变频器控制电机,什么情况下处于发电状态?

网友A:
如果是发电状态,变频器报警:直流母线电压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发电状态,变频器报警:直流母线电压超。

是这样的,本身设计就是需要上坡或者下坡运行,所以直流母线上有放电电阻。是我觉得下坡时候,实际转速低于同步转速,但是还是显示发电状态。书上又说发电状态是实际转速高于旋转磁场同步转速。

网友B:
电机转子旋转速度高于旋转磁场速度,才会发电

网友C:
小车下坡的时候变频器所带的电机处于提供制动转矩的状态,这时候是小车带动转子运行,相当于将小车的势能转化为电能,这时候电机相当于发电机,将电能反馈回变频器,变频器逆变单元中IGBT反并联的二极管将反馈回来的电能整流成直流叠加到变频器直流母线上,如果这部分势能足够大的情况下会导致变频器过压报警。

网友D:
电机在减速制动时是出于发电状态的。

网友:
兴许下坡时的频率不高,因而同步速度低,所以有可能就超过同步转速了处于发电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