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3-08-21):
   通常,高压电流互感器二次侧都有一点接地。这样,当一、二次绕组间的绝缘损伤而被高压击穿时,可将高压引入大地,使二次绕组保持地电位,从而能够确保运行人员和二次电气设备的安全。需要注意的是,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只能有一点接地,而不应再有接地点。若有两点接地,则会引起分流,使测量误差增大或者影响继电保护装置的正确动作。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的接地应在端子K2处。
   低压电流互感器,由于其绝缘裕度较大,发生一、二次绕组击穿事故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其二次侧一般都不接地。由于低压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不接地,其二次侧系统和测量仪表都可保持很高的绝缘强度,从而可以减少雷击造成的仪表烧毁事故。

网友A:
一般以不接地处理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