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运行两小时报oc2,停电复位报oc1

楼主(2013-08-21):
三菱f500  45kw空压机。运行两小时左右报警恒速过电流,复位后运行报警加速过电流(启动信号给定后马上报警,还没有频率上升)。放置数小时后可正常使用两小时左右。

初判断变频器热性能造成报警,当温度下降后可使用。

风枪加热电流传感器到六七十度不报警,驱动部分加热到五六十度不报警,怀疑模块老化。(没有备用模块更换)

请帮忙分析故障成因和故障现象

网友A:
如果是使用时间蛮长的,应该是变频器老化了,如果是投入新用的,估计你的变频器与机械负载扭矩不适合,导致不能长期稳定可靠使用。

楼主:
排除变频器与机械负载扭矩不适合,因报警后不能投入运转。确认是变频器故障

楼主:
补充:报警后摘掉电机,变频独立运行报警加速过电流

网友B:
  更换新 的变频器再试试吧,估计可能还是电路板老化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更换新 的变频器再试试吧,估计可能还是电路板老化了 !

楼主:
此变频器保养非常好,线路板无腐蚀,线路板很新亮。

六路驱动波形在正常运行时非常好。

检查运放:uvw输出通过电阻串给三个运放和直流母线取样4.3v进行比较输出增加一级输出给驱动板检测cpu进行判断。此电路是加速过电流检测点,不知是如何工作的。测试波形都一样。无发测试故障状态时的波形。运放输出到cpu的波形和uvw波形完全一样只是电压被电阻串降低了。

此机器修理了三天了,初判断驱动板无故障,主板无故障,更换模块准备装机。

有经验的朋友希望讨论下。

网友D: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
今天又拉回来了,更换所有模块还是没解决问题。直接运行就跳oc1了。空载和小负载还是没问题,判定驱动板检测部分有故障了,拆下电解电容进行测试都没有问题,换新的上去测试故障依旧。没办法了,今天研究下吧。希望得到大家技术支持,谢谢

楼主:
买了新主板故障依旧,没办法就再买驱动板

网友E:
检查运放:uvw输出通过电阻串给三个运放和直流母线取样4.3v进行比较输出增加一级输出给驱动板检测cpu进行判断。此电路是加速过电流检测点,不知是如何工作的。测试波形都一样。无发测试故障状态时的波形。运放输出到cpu的波形和uvw波形完全一样只是电压被电阻串降低了。

这块不像电流检测回路啊!倒像是缺相检测啊。这种通过小电阻检测电流的方式基本上用到小变频器上的,像你45KW的应该用电流互感器才对啊。没见过三菱的变频器不知对不对。

网友F(2014-04-03):
楼主解决了没?我也碰过好几次这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G(2019-06-11):
请问下,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