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用远传压力表还是压变传送器

楼主(2013-08-21):
目前在做小型的变频恒压供水,用远传压力表好还是压变传送器好,谁能描述一下优缺点?

楼主:
从价格上来看: 远传压力表便宜 100元左右

                             压变传送器   1000元左右

其他还有哪些,欢迎补充完整

网友A:
远传压力表有无线的么??

网友B:
压力检测元件距离变频器近的话,远传压力表好点,价格便宜。如果远的话还是压力变送器好点 ,毕竟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C:
1、远传压力表里面那滑动电位器,可是个可动部件,出故障的概率高呀

      想想收音机上那音量调节器吧,新机用上半年,也要查查查的啸叫呢,

          测器要是一会有信号一会木信号,一会大一会小的胡球蹦跶

              多不拽呀

2、压力变送器,木有可动部件,皮实耐用,抗干扰好

      而今价格,300元、400元的,也遍地都是呀

3、远传压力表和压力变送器的那点差价,出一回麻达,出个小差,立马就会被填平呢

4、变频控制,测器抗干扰能力是个要点

      对远传压力表来说,电阻是个媒介,信号处理,跑的是电压呢,

      而电压的抗空间电磁干扰能力,是远远弱于电流

      所以楼上有讲“压力检测元件距离变频器近的话,远传压力表好点”,是不对的

           这其实不难理解

               假设有5V电压,经电源或者传输导线,耦合进咧压力变送器,

               那也仅仅就是,改变鸟变送器接线端子上的端电压,

               而供电电压的改变,对变送器4~20mA信号的影响,微乎其微约等于0

4、买压变,淘宝有个好地方:http://bbs.gongkong.com/d/201301/479894_1.shtml

楼主:
没看见哪里有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