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电的形成原理及防雷知识问答

楼主(2013-08-21):
一、雷电是怎样形成的?
答:雷电是一种大气中放电现象,产生于积雨中,积雨云在形成过程中,某些云团带正电荷,某些云团带负电荷。它们对大地的静电感应,使地面或建(构)筑物表面产生异性电荷,当电荷积聚到一定程度时,不同电荷云团之间,或云与大地之间的电场强度可以击穿空气(一般为25-30KV/cm),开始游离放电,我们称之为"先导放电"。云对地的先导放电是云向地面跳跃式逐渐发展的,当到达地面时(地面上的建筑物,架空输电线等),便会产生由地面向云团的逆导主放电。在主放电阶段里,由于异性电荷的剧烈中和,会出现很大的雷电流(一般为几十千安至几百千安),并随之发生强烈的闪电和巨响,这就形成雷电。
二、什么叫跨步电压?
答:跨步电压是雷电击中地面物,雷电流泄入大地并在土壤中散流开,由于土壤电阻率有一定分布,雷电流在地面上各点间就出现电位降,靠近雷击点,电流密度越大,电位降也就越大。如果人站在或行走在落雷点附近,在两脚间的电位降可使雷电流通过两脚和躯干的下部,人就会被击伤。这两脚间的电位降叫“跨步电压”。
三、在一类防雷中为什么在安装的独立避雷针(包括其防雷接地装置)至少距被保护的建筑物之间距离≥3米?
答:为了防止独立针遭直击雷击时对被保护物的反击。
四、什么叫均压环?在建筑防雷设计时,对均压环的设计有什么要求?
答:均压环是高层建筑物为防侧击雷而设计的环绕建筑物周边的水平避雷带。在建筑设计中当高度超过滚球半径时(一类30米,二类45米,三类60米),每隔6米设一均压环。在设计上均压环可利用圈梁内两条主筋焊接成闭合圈,此闭合圈必须与所有的引下线连接。要求每隔6米设一均压环,其目的是便于将6米高度内上下两层的金属门、窗与均压环连接。
五、在各类防雷中对引下线和天面网格有什么要求?
答:引下线和天面网格通常用镀锌圆钢不小于φ8。一、二、三类对应引下线间距不大于12米、18米、25米;一、二、三类对应的天面网格5*5平方米(4*6平方米)、10*10平方米(8*12平方米)、20*20平方米(16*24平方米)。
六、在高土壤电阻率地区,降低防直击雷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宜采用什么方法?
答:规范P26第4.3.4条,在高土壤电阻率地区,降低接地电阻可采取下列方法之一:(1)采用多支线外引接地装置,外引长度不大于有效长度,即le=2ρ。(2)接地体埋于较深的低电阻率土壤中。(3)采用降阻剂。(4)换土。
七、什么叫雷电的反击现象?如何消除反击现象?
答:雷电的反击现象通常指遭受直击雷的金属体(包括接闪器、接地引下线和接地体),在接闪瞬间与大地间存在着很高的电压,这电压对与大地连接的其他金属物品发生放电(又叫闪络)的现象叫反击。此外,当雷击到树上时,树木上的高电压与它附近的房屋、金属物品之间也会发生反击。要消除反击现象,通常采取两种措施:一是作等电位连接,用金属导体将两个金属导体连接起来,使其接闪时电位相等;二是两者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www.pw0.cn
八、金属油罐在防直击雷方面有什么要求?
答:金属油罐在防直击雷方面的要求:(1)贮存易燃、可燃物品的油罐,其金属壁厚度小于4毫米时,应设防直击雷设施(如安装避雷针);(2)贮存易燃、可燃物品的油罐,其金属壁厚度≥4毫米时,可不装防直击雷设施,但在多雷区也可考虑装设防直击雷设施。(3)固定顶金属油罐的呼吸阀、安全阀必须装设阻火器。(4)所有金属油罐必须作环型防雷接地,接地点不小于两处,其间弧形距离不大于30米,接地体距罐壁的距离应大于3米。(5)罐体装有避雷针或罐体作接闪器时,接地冲击电阻不大于10欧。
九、阴极保护装置通常采用什么材料?为什么?
答:阴极保护装置通常采和镁合金或锌合金。因为镁合金或锌合金是比铁活跃的金属元素,当经过特殊加工的镁合金或锌合金块与被保护的金属(铁)储罐连接后,镁合金或锌合金的负离子,通过连接导体不断移向埋在地下的金属储罐,使金属储罐得到一定量镁合金或锌合金的负离子,成为阴极,而镁合金或锌合金不断失去负离子,显示阳极的特性。就是因为这些比较活跃的镁或锌的负离子,连续不断地移向金属储罐,从而补偿了储罐的腐蚀,而镁合金或锌合金经过多年使用后,使自己失去了防腐能力,牺牲了自己,所以这种装置又叫牺牲镁(锌)阳极,保护阴极(罐体)的一种装置。
十、雷电防护措施包括哪些部分?
答:主要包括:直击雷防护、侧击雷防护、感应雷防护三大部分,并采用接闪、分流、屏蔽、均压、等电位、接地等技术措施。
十一、直击雷防护目的是什么?按现代防雷技术要求,直击雷防护采用哪些措施?
答:直击雷防护是保护建筑物本身不受雷电损害,以及减弱雷击时巨大的雷电流沿着建筑物泄入大地时对建筑物内部空间产生的各种影响。直击雷防护主要采用独立针(矮小建(构)筑物)。建筑物防直击雷措施应采用避雷针、带、网、引下线、均压环、等电位、接地体。
十二、什么叫感应雷?感应雷防护的目的是什么?应采取哪些防护措施?
答:感应雷的防护措施是对雷云发生自闪、云际闪、云地闪时,在进入建筑物的各类金属管、线上所产生雷电脉冲起限制作用,从而保护建筑物内人员及各种电气设备的安全。采取的措施应根据各种设备的具体情况,除要有良好的接地和布线系统,安全距离外,还要按供电线路,电源线、信号线、通信线、馈线的情况安装相应避雷器以及采取屏蔽措施。
十三、接地的种类有哪些?
答:接地的种类除防雷接地外,还有交流工作接地、保护接地、直流接地、过电压保护接地、防静电接地、屏蔽接地等等。
十四、电子设备的接地方式及接地电阻要求如何?
答:电子设备的接地方式有独立地和合设地。独立地的接地电阻值除另有规定外,一般不大于4欧,并采用一点接地方式。电子设备接地宜与防雷接地系统共设,但其接地电阻不宜大于1欧。若与防雷地分设,两接地系统的距离不宜小于20米。
十五、何谓雷电电磁脉冲?
答、作为干扰源的闪电电流和闪电电磁场。
十六、在防雷区之间的交界处应如何做等电位处理?
答:在防雷区LPZOA、LPZOB、LPZO1交界处的等电位连接,所有进入该建筑物的外来导电物都应做等电位连接。当外来导电物和电力线、通讯线在不同地点进入该建筑物时,则需要设若干等电位连接带,它们应就近接到环形接地体上,也应与钢筋和金属立面相连。如没有安装环形接地体,这些等电位连接带应连至各自的接地体,并用一内部的环形导体(或用一副环形导体)将其相互连接起来。对从地面以上进入的导电物,等电位连接带应连接到设于墙内侧或墙外的水平环形导体上,当有引下线和钢筋时,该水平环形导体要连到引下线和钢筋上。当外来导电物以从电力线、通讯线在地面进入建筑物时,建议在同一位置做等电位连接,这对几乎无屏蔽的建筑物是特别重要的。设在进入建筑物哪一点上的等电位连接带,应就近连到接地体,当有钢筋时连到钢筋上。后续防雷区之间交界处的等电位连接,上述原则也适用于各后续防雷区交界处的等电位连接。进入防雷区交界处的所有导电物以及电力线、通讯线均在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应采用一局部等电位连接带做等电位连接,各种屏蔽结构或其它局部金属物(如设备外壳)也连到该局部等电位连接带做等电位连接。

网友A:
雷电防范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