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地址怎么写!!!急!!

楼主(2013-08-21):
我用台达人机和汇川的PLC通信,要写一个32位的寄存器数值。应该怎么写啊,PLC32位的寄存器不支持0X06方式。

网友A:
台达人机所支持的控制器列表中没有“汇川”一项,建议你向技术支持咨询!

楼主:
对: ljbcompany  台达人机所支持的控制器列表中没有“汇川”一项,建议你向...

能用宏吗?

网友B:
台达软件驱动不包含汇川PLC的,因此,如果不是标准MODBUS协议的话,只能够通过宏程序来实现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软件驱动不包含汇川PLC的,因此,如果不是标准MO...

通信 宏不知道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