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呀

楼主(2013-08-21):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呀?它起什么作用呀?它是和电机相连的

网友A:
还以为是电热管的漏电检测设备呢!

网友B:
这东西自己改的吧,看底座是3P闸刀开关底座啊。

网友C:
   这是自己改装的什么玩意吧?

看底座是3P闸刀开关底座,上面卡入的是烧水用的电热圈 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自己改装的什么玩意吧?看底座是3P闸刀开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是自己改装的什么玩意吧?看底座是3P闸刀开关底...

网友F:
楼主公布一下到底干啥用滴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公布一下到底干啥用滴吧。

网友H:
三个刹车电阻///////////////////////////////////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三个刹车电阻/////////////////////...

 同感

网友J:
难道能启动散热作用?

网友K:
我卡,这东西,怎么用,一个没卡住向边上一倒。。。。。。

网友L:
发热管放错地方了吧,两件东西放在一起有点不匹配呀

网友M:
3P开关闸刀,楼主是自己非法改装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公布一下到底干啥用滴吧。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这个连着三相电机的,我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听别的师傅说是为了扭矩过大烧毁电机才用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公布一下到...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这个连着三相电机的,我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听别的师傅说是为了扭矩过大烧毁电机才用的这个

网友N:
电热管的另一端是空的,完全没什么意义,

网友O:
减压启动,,,,,,,,,,

网友P:
土造降压电阻器,或者土造制动能耗电阻器。还有就是绕线转子电机转子减速电阻。土的但很实用应急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O:
减压启动,,,,,,,,,,

 这个也可能是防止电机扭矩过大而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土造降压电阻器,或者土造制动能耗电阻器。还有就是绕线转...

网友Q:
构成不了回路啊。不起作用

网友R:
关键是电路上没有直流通路。大不了当做三个电容,容量很小。或者当做三个避雷器?

网友S:
什么东东刀闸+热水器?

网友T:
自己改造的电加热

网友U:
加热管利用的真的不错啊! 是这样子的吗???

网友V:
传说中的降压启动吧。

网友W(2013-09-22):
消火花????是不是?奇怪

网友X:
应该是起到电阻降压的作用,减小启动时的冲击

网友Y:
有意思了,你那个发热管是不是三个相串联啊?

网友Z:
瞎胡闹,当电阻也发挥不出来多少功效,放在空气里更不好。

网友AA:
很土,但应该有效果吧

网友:
没起作用呀?电阻也发挥不出来多少功效

网友:
这种做法很危险!!!!!!

网友AB:
接定子还是转子?讲清楚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