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方写入问题求助?

楼主(2013-08-21):
触屏和西门子300PLC在做配方时,写入的数值PLC没有接收到,配方编辑,选择配方都没有问题,用在三菱FX  PLC上也没有问题,在300上就是写入有问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写入问题 ??

  是不是你指定的 S7 软件中的地址有问题呀,FX PLC 和 SIEMENS PLC 的DB 块的地址完全就不一样!

网友B:
很可能你的地址有问题,你在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