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丹佛斯变频器缺相故障报警的问题,具体配置如下:

楼主(2013-08-21):
请教丹佛斯变频器缺相故障报警的问题,具体配置如下:

一台机器上同时有5台丹佛斯的VLT2900的变频器,分别是1.5KW的2个 ,0.75KW一个,11KW的2个。三相可控硅调功器过零触发的4台分别是60A的2台  100A的2台;电控柜里面没有加装电抗器。在运行过程中,如果有3台以上的机器同时运行的时候,11KW的变频器会跳三相不平衡的缺相报警,但不是全部11KW的都会报警,报警编码4,

把三相调功器都改成接触器控制的话,变频器就不会报警;

请问:为什么用调功器控制加热的时候,变频器会报警,接触器不会?

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显示电机缺相故障,检查电机以及相关电路均未发现故障点,在检修中发现主板到控制板之间的连接排线接触不良造成此类故障较多。

原因为:

1、由于排线或插头质量存在问题造成接触不良。

2、硫化氢气体腐蚀导致排线与插头连接点电阻增大造成传输信号发生变化致使信号传输阻抗过大,导致控制板引起了各种奇怪报警信息。

网友:
变频器为新品,接触不良可排除,不知是不是干拢问题造成的,但调功器是过零触发,不是移相,按理说谐波干拢是小的。且1.5KW的变频器又没问题!很难解释的通,不知还会有什么其它问题造成,又该如何采取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