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谢谢

楼主(2013-08-21):
三菱    FR-A5401.5KW   err通讯不上  主板换的好的,  现在面板还是不亮  怎么回事  ,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那就是主板还是坏了呀 !再去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主板还是坏了呀 !再去修吧

  我买的好的,  现在问题解决了 ,  是排线坏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