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线设计问题

楼主(2013-08-21):
请教哈,我做个生产线计量设计咋做,流水线上的工人处理了的产品,往每个人的输送口扔,咋给每个工人计量,简单的PLC内部计数器行不?  如何打印呢?

谢谢!

网友A:
简单一点,每处用一光电开关,配一计数器,安排一个抄数员,定时将数量写入表格中就可以了!

用PLC的话,计数还是可以用光电开关,配内部计数器完成,要想打印出来,需要配上位机做软件或者用HMI(支持打印机的)来实现!

网友B:
    可以这样作: 1、在每个人的输送口处,按装一光电开关,其输出接PLC的对应输入口,这样当有产品通过光电开关时,就会输出一个信号给PLC的对应输入口。2、PLC内选用多个存储器作加1计数器,且与输入口一一对应,如:存储器1对应PLC的输入口1(如:I0.0),存储器2对应PLC的输入口2(如:I0.1)。。。

  编程:用输入信号前沿使对应存储器加1,见下面程序图: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0     //第一个工人计数

EU

INCW   VW0

Network 2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1     //第二个工人计数

EU

INCW   VW2

Network 3

。。。。。

 如果没用上位机,直接用PLC打印,其设计比较复杂:需用硬件电路辅助进行编程,目前市场还没有这样硬件电路产品,需自行设计。对此你可参阅“自制的PLC外围组件及应用”,网址:http://bbs.gongkong.com/d/201008/344099_1.shtml

网友C:
  你这用一个小型 PLC 的一体机搞定,这样带有打印端口的是最为方便

  计算都容易,直接在出口加个光电开关感应有信号每次 +1 就OK ,主要就是统计数据输出打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用一个小型 PLC 的一体机搞定,这样带有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