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交换机(A型产品)

楼主(2013-08-21):
多功能交换机(A型产品)

图1 (大连德嘉电子多功能交换机)

www.dl-winbest.cn

楼主:
.A型产品功能:

1.可以连接S7-1200PLC和西门子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

2.可以连接S7-300 PN 和西门子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

3.可以连接S7-300 CP343以太网模块和西门子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

4.可以连接S7-400 PN或CP443以太网模块和西门子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

5.可以将S7-1200PLC和西门子WinCC直连(选用 S7-300 TCP/IP协议)无须OPC中转

6.可以将S7-200 SMART 和西门子WinCC直连(选用 S7-300 TCP/IP协议)无须OPC中转

图2 (SMART LINE触摸屏通过大连德嘉多功能交换机与S7-1200连接)

图3 (SMART LINE触摸屏通过大连德嘉多功能交换机与S7-300 PN口连接)

楼主:
二.A型产品连接PLC和HMI(SMART LINE触摸屏或WinCC上位机)的数量1.每台多功能交换机可以同时连3台PLC(S7-300 PN/CP343-1/ETH-MPI/S7-1200/S7-200 SMART) 2.每台PLC通过多功能交换机可以同时与3台HMI(SMART LINE触摸屏或WinCC上位机)通讯

三.多功能交换机端口的扩充及互联1.当多功能交换机的端口不够用时,可够买一个TP-LINK的8口交换机,用网线将两个交换机的任意端口连接,就可实现端口扩充 2.当使用两个以上多功能交换机时,可用网线将两个交换机的任意端口连接,就可实现交换机端口的相互连通,但不要构成环形连接

图4

四.A型产品工作原理

1.多功交换机内部具有3个连续的IP地址,每个IP地址都与一个PLC的IP地址相互绑定,也就是说每个内部的IP都与一个PLC(的IP地址)是对应的

2.例如:SMART LINE访问多功交换机内部的一个IP,实际就是访问与之绑定的PLC(的IP地址)

3.SMART LINE通讯的具体过程是:a. 多功交换机内部的处理器接收到SMART LINE对该内部IP地址的访问数据,然后将其转换成PLC需要的格式,发送给与之绑定PLC的IP地址 b .PLC处理后再将返回数据发给多功交换机内部的IP地址,处理器将其转换成SMART LINE需要的格式,然后再发送回SMART LINE

4.WinCC的过程与SMART LINE完全相似,只是数据转换格式不同

 图5

楼主:
五.多功能交换机的设置:

1.多功能交换机设置的后门IP地址为xxx.xxx.xxx.222(例如192.168.1.222 、192.168.0.222);将计算机和多功能交换机通过网线连接

2.在计算机的IE浏览器中键入该后门IP地址就可进入多功能交换机主菜单;当然用实际的起始IP地址也可直接进入 。

如图:

图6

用鼠标点击 “基本参数设置/显示”,进入多功能交换机基本参数设置页面

图7

3.MAC物理地址(交换机内部处理器)是出厂时预设的,用户无需改变

4.内部起始IP地址(交换机内部处理器),客户可以修改,它将占用从此开始的连续3个IP地址例如:起始IP地址是192.168.1.10,则192.168.1.10、192.168.1.11、192.168.1.12都被交换机内部处理器占用

5.交换机内部IP地址与PLC的IP地址的绑定,也就是说每个内部的IP地址(交换机)都与一个PLC(的IP地址)是对应的

6.有三个内部IP地址(交换机)与三个不同的PLC相对应(绑定) 7.如果其中的一个内部IP地址(交换机)不需要与PLC绑定,则将PLC的IP对应项中填入255.255.255.255即可

注: 参数设置提交后,如果想再次进入主菜单,最好在cmd窗口键入C:> arp -d (删除计算机中已保留的IP/MAC表),以便新改动的IP与老地址无冲突

楼主:
六.西门子PLC与WinCC直连(无需OPC软件支持)

1.S7-1200PLC与WinCC直连,选用 S7-300 TCP/IP协议,E、I、Q、M、DB完全对应,注:在S7-1200的编程软件中初始定义DB块时, <此处内容被屏蔽>仅符号访问<此处内容被屏蔽>的选项不要打对号“v”

 2.S7-200 SMART 与WinCC直连,选用 S7-300 TCP/IP协议,E、I、Q、M完全对应,S7-200 SMART 中的V区与WinCC中的DB1块对应(切记!是DB1),例如:1.(S7-200 SMART) V0.0 <---> (WinCC) DB1.DBX0.0 2.(S7-200 SMART) VB10 <---> (WinCC) DB1.DBB10 3.(S7-200 SMART) VW69 <---> (WinCC) DB1.DBW69 4.(S7-200 SMART) VD76 <---> (WinCC) DB1.DBD76

七.西门子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与PLC的连接

1.对于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在WinCC Flexible 中[连接]--〉[接口]选“以太网”、PLC设备[地址]填入多功能交换机内置IP地址 [例如:192.168.1.10] ,[循环操作]打对号“V”;另外SMART LINE触屏(HMI)的IP地址也应设置在同一段内,例如:192.168.1.200

2.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的[E、I、Q、M、V]与S7-300/1200 PLC的[E、I、Q、M、DB]相互对应,除V区与DB块要通过SWITCH的选择值来确定对应关系外,其余都是一 一对应关系smartIE触摸屏 对应 S7-300/1200 PLC Q区(0-32767) ---- Q区(0-32767) I区(0-32767) ---- I区(0-32767) M区(0-32767) ---- M区(0-32767) V区(0-32767) ---- DB1 块......

3.V区与DB块映射选择 SWITCH:[0-5] 西门子smartIE触摸屏的V区与S7-300/1200PLC的DB块的对应关系选择开关

该设置仅对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有效

 当SWITCH=0时:V0--V32767 对应 DB1.DBX0--DB1.DBX32767

当SWITCH=1时:V100--V199 对应 DB1.DBX0--DB1.DBX99

长度99 V200--V299 对应 DB2.DBX0--DB2.DBX99

 V300--V399 对应 DB3.DBX0--DB3.DBX99

...................................

V300--V399 对应 DB3.DBX0--DB3.DBX99

...................................

当SWITCH=2时:

V0--V999 对应 DB100.DBX0--DB100.DBX999 长度999

V1000--V1999 对应 DB101.DBX0--DB101.DBX999

V2000--V2999 对应 DB102.DBX0--DB102.DBX999

V3000--V3999 对应 DB103.DBX0--DB103.DBX999

..........................................

V16000--V16999 对应 DB116.DBX0--DB116.DBX999

............................................

当SWITCH=3时:

V0--V9999 对应 DB100.DBX0--DB100.DBX9999 长度9999

V10000--V19999 对应 DB101.DBX0--DB101.DBX9999

V20000--V29999 对应 DB102.DBX0--DB102.DBX9999

V30000--V32767 对应 DB103.DBX0--DB103.DBX2767

当SWITCH=4时:混合长度

V100--V199 对应 DB1.DBX0--DB1.DBX99 长度99

V200--V299 对应 DB2.DBX0--DB2.DBX99

V300--V399 对应 DB3.DBX0--DB3.DBX99

 ...................................

V2600--V2699 对应 DB26.DBX0--DB26.DBX99

.......................................

V9900--V9999 对应 DB99.DBX0--DB99.

DBX99 V10000--V10999 对应 DB110.DBX0--DB110.DBX999 长度999 V11000--V11999 对应 DB111.DBX0--DB111.DBX999 V12000--V12999 对应 DB112.DBX0--DB112.DBX999 V13000--V13999 对应 DB113.DBX0--DB113.DBX999 ............................................ V19000--V19999 对应 DB119.DBX0--DB119.DBX999 V20000--V29999 对应 DB120.DBX0--DB120.DBX9999 长度9999 V30000--V32767 对应 DB130.DBX0--DB130.DBX2767 长度2767

当SWITCH=5时:常用设置,从DB10开始对应

(V0xxx-DB10/V32xxx-DB42)V0--V999 对应 DB10.DBX0--DB10.DBX999 长度999 V1000--V1999 对应 DB11.DBX0--DB11.DBX999 V2000--V2999 对应 DB12.DBX0--DB12.DBX999 V3000--V3999 对应 DB13.DBX0--DB13.DBX999 ........................................ V16000--V16999 对应 DB26.DBX0--DB26.DBX999 ..........................................

注:在S7-1200的编程软件Portal中,初始定义DB块时, <此处内容被屏蔽>仅符号访问<此处内容被屏蔽>的选项不要打对号“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