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困扰TI专家41年多的面试题

楼主(2013-08-21):
一个1V的交流信号,连接着一个1Ω电阻和一个1Ω电抗的电容。在电容两端的交流电压是多少?

网友A:
约0.7v吧,顺便瞎猜的。

网友B:
   电阻与电容串联,二者流过的电流是同一个电流,二者的电压值分别等于该电流乘以其电阻R及容抗Zc:UR = I*R  uc = I*Zc  但二者的电压相位不一样:电阻的电压相位与电流同相位,而电容的电压相位却滞后电流相位90度,即电阻的电压方向与电容的电压方向是互为垂直的,故信号电压(1V)与电阻的电压及电容的的电压三者成直角三角形的关系,由于电阻的阻值与电容的容抗相等,该电压三角形为等腰直角三角形。故:其信号电压(斜边)=1V时,电容二端电压(直角边)= 1*sin45(度)=√2/2=0.7V

网友C:
2楼的。。。。。。。。好厉害

网友D:
总阻抗:

               Z=√R²+CX=√1²+1²=√2

电流:

               I  =U/Z =1/√2

压降:

               UR=UC=1/√2

网友E:
公式的话我想肯定不少人知道的。

问题不在这里。

网友E:
这个问题不会是1+1=2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阻与电容串联,二者流过的电流是同一个电流,二者...

 王工你好,SIN45°,和COS45°=√2/2,这是如何得出的?还有SIN30°=1/2是如何算出的?

网友D:
就是直角三角形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就是1+1=2那么简单。

不用三角函数,用勾股定理就可算出。

网友G(2013-09-24):
途中没有接地,直接相连。与现在会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回7楼:SIN45°,和COS45°=√2/2 及 SIN30°=1/2  是学过数学平面三角的人应记住的几个特殊角(30、45、60度角)的正弦、余弦值。当然可以通过计算求出:

  1、SIN45°是指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一锐角的正弦值,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二个锐角都=45度,二个直角边长相等。如设二直角边边长=1,则其斜边长=√2(用勾股定理求出),SIN45°= 45度角的对边/斜边=1/√2 =√2/2。

    COS45°= 45度角的邻边/斜边=1/√2 =√2/2。

  2、 SIN30°是指有一锐角=30度的直角三角形,其30度角的对边与斜边的比值。

  求值:用一等边三角形,从一顶点向对边画垂线,可分为二个直角三角形,由于该垂线又是角平分线,又使中线,故使分成的二个直角三角形为全等三角形。其一个锐角=30度,另一锐角=60度。30度角的对边长=原等边三角形的边长的1/2,即直角三角形的斜边长。如设30度角的对边长=1,则斜边长=2,30度角的邻边长= √3(用勾股定理求出)。

    故:SIN30°= 30度角的对边/斜边 = 1/2 。

        COS30°= 30度角的邻边/斜边=√3/2。

网友H:
输出电压无法确定。因为不知道交流电源的频率。固定电容或电感的电抗是与频率有关的,不知道频率如何计算电抗?谁要能算出一个确切值哪就一定是错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输出电压无法确定。因为不知道交流电源的频率。固定电容或...

这个是对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