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控制器的技术问题

楼主(2013-08-21):
我想知道多台伦茨控制器93XX如何实现整机的马达同步。与s7-300通讯使用什么电气元件来互换数据。

网友A:
93系列本来就是伺服啊,可以同步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93系列本来就是伺服啊,可以同步控制的

 我知道可以同步控制,但是如何实现同步。

网友B:
咨询021-3828 0588!!!!!

楼主(2013-10-14):
引用 网友B:
咨询021-3828 0588!!!!!

 什么电话来的?是伦茨公司的吗?

网友C(2014-02-04):
lenze 93xx实现马达同步很简单。除第一个同步电机的频率设定需要外部给定(数字或模拟),第二个电机变频器的x9端口直接与第一个电机变频器的x10端口连接即可。以此类推。数字同步。这个是基本同步。由于西门子s7-300采用的profibus-dp总线,而lenze 93xx采用的是canbus总线。需要网关连接。具体实现方式有多种。比如工控机上同时插DP_BUS通讯卡,和CANBUS通讯卡就构成这样的网关。要详细了解设备原理,一是要仔细阅读电气图纸,一是要部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