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C-7007使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8-21):
IOC-7007使用遇到的问题

1.我们有台机器,用到IOC-7007控制器,用来控制内部含氧量、湿度,当含氧量或湿度超过设定值时,控制器控制电磁阀通气。

2.其中含氧量是由含氧量分析仪侦测并将信号传递给IOC-7007控制器。含氧量分析仪有两个档位(0-40,40-800)自动切换,档位切换信号和含氧量侦测信号均传递给控制器。

3.问题是,当内部含氧量小于设定值,正常情况控制器不打开电磁阀通气。但是当内部含氧量在40左右时,哪怕内部含氧量小于设定值,控制器会启动电磁阀通气。请帮助分析原因和处理措施。

网友A:
请帮助分析原因和处理措施。

这个,需要电气图和程序,才有得分析.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两位高手帮忙!

含氧量分析仪型号是Teledyne 3190,输出3.3v或6.6v用于档位切换识别.

a.我把含氧量设为50,即内部含氧量超过50,控制器给电磁阀接通开启惰性气体充入内部以降低含氧量,当内部含氧量低于50,停止充惰性气体.

就算在40附近有这个偏差.有档位切换,但内部含氧量明显低于50啊,控制器不应该给电磁阀接通.

就在40附近切换的时候出问题,其他的时候都非常正常.

楼主:
含氧量分析仪型号是Teledyne 3190,输出3.3v或6.6v用于档位切换识别.

a.我把电脑软件操作界面上含氧量设为50,即内部含氧量超过50,控制器给电磁阀接通开启惰性气体充入内部以降低含氧量,当内部含氧量低于50,停止充惰性气体.

就算含氧量分析仪在40附近有这个偏差.有档位切换,但内部含氧量明显低于50啊,控制器不应该给电磁阀接通.

就在40附近切换的时候出问题,其他的时候都非常正常.

网友A:
您所说的问题,要么是电气问题,比如档位切换信号/含氧量侦测信号的产生/传输/接收有问题,要么是软件问题,比如在挡位切换的处理上,程序存在逻辑漏洞。有其他原因的可能性比较小,在确实排除两种可能之前,暂时可以忽略。

对于前者,需要对照电气图实际检测信号,最好是在故障现象发生时检测。对于后者,就只能是读程序源代码。

没有电器图和程序代码,任何分析不是胡话就是废话,解决措施也大抵如此了。(当然,对于同样的设备有长期接触经验的人,也许可以绕过分析,直接给出靠谱的解决方案)

网友B:
是否是传感器反应时间问题,浓度越低,反映越慢?你设成30试试,是否有同样现象。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帮助.

怀疑是程序存在逻辑漏洞,正在查找;或者是设计故意安排的,以避免在内部含氧量在40左右时,含氧量分析仪档位反复切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 型号是Teledyne 3190,输出3.3v或6.6v用于档位切换识别.……

1、“输出3.3v或6.6v用于档位切换识别”,说明是偏差开关控制模式;

2、只能是在设定含氧量的上、下偏差范围内的控制:

1)例如设定是40时,调控范围是40-△~40+△;

2)例如设定是50时,调控范围是50-△~50+△;

刘志斌   发表于:2013-08-23 09:59:51   6楼

引用 楼主:
……我把电脑软件操作界面上含氧量设为50,即内部含氧量超过50,控制器给电磁阀接通开启惰性气体充入内部以降低含氧量,当内部含氧量低于50,停止充惰性气体……

1、如果你的 Teledyne 3190输出的是0~10V的检测信号,而且“充惰性气体”是调节流量连续控制模式,可以实现含氧量的PID闭环控制模式,这时,你设定含氧量是多少,控制结果就是多少,举例说,你设定50,就可以控制在50上;

1)当实际值是50时,流量恒定;

2)当实际值大于50时,流量增大;

3)当实际值小于50时,流量减小;

刘志斌   发表于:2013-08-23 10:11:14     7楼

引用 楼主:
……当内部含氧量低于50,停止充惰性气体.……

2、“当内部含氧量低于50,停止充惰性气体.”,你说的这句话,也说明你调节含氧量也是开关模式,非流量控制模式;

3、既是开关控制偏差模式,只能是在“50-△~50+△ ” 区间内调整;

4、你说的“含氧量设为50,即内部含氧量超过50,控制器给电磁阀接通开启惰性气体充入内部以降低含氧量,当内部含氧量低于50,停止充惰性气体”,请问高于50 多少?低于50多少?

5、如果开关偏差控制模式,启动停止过于频繁,说明偏差过于小,如果起停时间过长,说明偏差过大;一定有调节偏差大小的设置!

6、你可以找找,不只是可以设定含氧量,还应该有个调整偏差的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设计故意安排的,以避免在内部含氧量在40左右时,含氧量分析仪档位反复切换……

1、这种开关偏差控制模式,偏差小,会出现启停频繁;

2、这种开关偏差控制模式 ,偏差大,会出现启停周期长,参数变动范围大;

3、根据楼主的表述,我认为楼主在含氧量40-△~40+△范围内启停切换是正常的,不是故障;

4、根据楼主的表述,我认为楼主在含氧量50-△~50+△范围内,偏差△是“一点儿”,说明启停频繁,属偏差△过小起停频繁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