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如何启动

楼主(2013-08-21):
求三菱伺服MR-J3-350A怎样启动,上电后面板不显示,拆开后电源板与主板 上电  面板显示

网友A:
不要告诉我你在外部驱动器工作电源回路没接电源(仅仅给主回路上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告诉我你在外部驱动器工作电源回路没接电源(仅仅给主...

 楼主都拆开驱动器了,电源没接这种小错误不会犯吧。我估计坏了,拿去修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