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自由通信口与流量计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3-08-21):
我用的是224,国产的几种流量计、流量计的通信协议厂家说只能是自由通信的,请问哪位做过类似项目,有程序的,帮忙给发一份,借鉴一下,谢谢!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通讯主要是协议。

       跟写信封一样,要按照信封的格式(协议)写好,不然邮局无法识别你的目的。写好后扔(发送)到邮筒(通讯接口),邮局(设备)根据你信封的内容识别和校验,最终明确你的目的。如果你不按格式书写,那就被退回(通讯失败)。

       先找到协议,用笔写好按协议排列的地址。然后用PLC的编程语言实现这个排列。最后发送就可以了。西门子224就更好办了,因为寄存器可以使用字节,但要注意高低字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