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简易灯泡程序

楼主(2013-08-21):
只用计数器编的简易灯泡程序如下:

网友A:
这是欧姆龙吗   偶是菜鸟   不懂  求指教

网友B:
楼主用的是omron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欧姆龙吗   偶是菜鸟   不懂  求指教

网友D:
求完整案例和源程序353992113@qq.com

楼主:
是OMRON的CP1HXA,满足一个网友的求助,不知还有木有更简单的了.

楼主:
我这是第四个最少程序步的,还有三个方法比这要复杂些,不过原理差不多.和做数学题一样,一题多解,掌握指令的用法.

网友:
感觉OMRON的东西特复杂!实现一简单的顺序逻辑楼主虽然用的是最少程序步但也要弄的这么冗长才行。OMRON=烦琐的东西

我电脑没装OMRON的编辑器。有西门子的只须寥寥几句就能完成。

如下:

1。定义运行数据,可直接复制贴到数据块中。

VW100  63, 60, 53, 50, 43, 40, 33, 30, 23, 20, 13, 10, 8, 5, 6, 3

2。画梯形图

简洁的很。

楼主:
不错,用S7-200的间接寻址很简单!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OMRON也有间接寻址,OMRON并不繁琐,而且我觉得日系里最好用的就是OMRON,而且楼主还是用CP1H。你们说的篇幅长只是它的指令是竖着显示的而已,你可以改成水平显示。

   S7200的那段程序,S7200的定时器能自己断开自己吗?

   什么要求?我也编一个试试。

楼主:
楼上说的不错,其实OMRON也有间接寻址,并且很丰富的。OMRON的指令系统那是相当强大的,至少比S7-200丰富。S7-200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大。总之各有千秋的!具体要求看我的程序下载有说明。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OMRON的CP1HXA,满足一个网友的求助,不知还...

 顶下楼主。

网友B:
每个牌子的功能都差不多,就看有没有掌握到很深入的程度,简单的事情能用多种方法去做,做难的事情基本就不困难了,

网友F:
我没有用过omron的。但是我不相信omron没有间接寻址。

网友:
实现相同功能的梯形图对比:

omron:  触点+框框+线圈=总数34个

Siemens:触点+框框+线圈=总数11个

omron总数 比 Siemens总数 的三倍还多,这个不能说是丰富只能叫烦琐。

楼主:
你的VW100开始16个数,不用数据块的话,也至少增加17个元件的呀?你这个在300上就不能用了吧!我的在CJ,CS上通用!

网友:
你的问题很好。这就是其优势的体现。一个赋值就搞掂相当于17个元件的功能。

别误解了。我没认为你的程序不好。

只是对比omron与Siemens在实现相同功能时编辑梯形图的差异。

结果不是一点点,而是三倍还多哦。

虽是个个例,但这个例是用omron的4种方法中最为精简的来比较的。

网友G:
看看,来学习学习,上班无聊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上面西门子的程序,OMRON直接抄就可以了。还不是一样多步?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各位,做技术的轻易不要用"最"和"不可能"。

网友H:
要是有统一的 编程语言 就爽歪歪了

网友I(2013-09-22):
很久没玩了,。最近搞单片机

网友J:
我是一名新人,看了楼主的程序后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请楼主指教!

1、0步和第32步的W 0.00有什么用途呢?!我个人看来就是一直按着它才会动作,一放手了就会停止,是一个点动的程序吧?!那...为什么不直接用LD 0.00呢?!

2、C001计数有什么用途?看程序是当C000动作后,C001就会在0.5秒后有一个0.1秒的输出。我不明白0.1秒的灯有什么作用?!

3、同上第14步的W 0.01会有一个0.1秒的输出,这是为什么呢?

4、同上C002的计数,也是每0.3秒后会输出。

新人求解!!

网友K:
还是西门子用的广一些。

楼主:
本程序是这样的:CP1E的PLC,现在要学一个灯泡的程序!程序要求如下,一个开关控制一个灯泡,打开开关后,灯泡6秒后亮一次,然后5秒后再亮,4秒后再亮,3秒后再亮,2秒后再亮,1秒后再亮,然后0.5秒后再亮,然后就以0.3秒得频率不断闪烁。

用的是自保持的开关.

网友L(2013-12-22):
模拟时候出错什么情况???我用的也是cp1e的

错误:操作数 1 使用无效地址的符号'CO'.在第5条( 0, 0 ) .

网友M(2015-04-22):
用三菱的写了一下,运行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