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用机械密封维护的四要点

楼主(2013-08-21):
1、新旧密封更新
       相对而言使用新机械密封的效果好于旧的,但新机械密封的质量或材质选择不当时,配合尺寸误差较大会影响密封效果;在聚合性渗透性介质中,静环如无过度磨损,还是不更换为好。因为静环在静环座中长时间处于静止状态,使聚合物和杂质沉积为一体,起到了较好的密封作用。
2、 密封拆修
     一旦出现机械密封泄漏便急于拆修,其实,有时密封并没有损坏,只需调整工况或适当调整密封就可消除泄漏。这样既避免浪费又可以验证自己的故障判断能力,积累维修经验提高检修质量。
3、润滑
       对机械密封端面应进行适当润滑,这样可减少磨损和延长寿命,部分摩擦热也可由润滑剂带走。一般润滑剂可由介质本身承担,因此密封端面(动环、静环)见弹簧压力不应过大。
4、冲洗冷却
       泵用机械密封工作使端面上产生的热量应及时传递出去,否则端面间的液膜就会汽化而形成干摩擦,必须考虑冲洗冷却措施。一般冲洗冷却液采用内部密封介质,也可采用外部供水冷却冲洗。在机械密封使用中应绝对保证冲洗冷却液的供应及冲洗冷却液的畅通,必要时应定期清理。

网友A:
楼主做机修的?

聚合性渗透性介质中,静环如无过度磨损,还是不更换为好

很经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