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与110V电压的区别

楼主(2013-08-21):
220V与110V电压的区别:
 一、220V传输耗电小,与110V相比能有效地减少能量损耗,这个原理和超高压输点一样。
 二、传输相同的电量,在传输损耗相同的情况下,220V电压使用的导线截面积比110V的小一倍,如果全中国的线路加起来,那么220V比110V电压不知节省了多少的铜和其它一些金属。
 三、220V相比110V,可以减少变电器的工作负荷,使变电这一个关键而脆弱的节点有更多的安全保证,这对于中国国情也比较合适。
 相同功率的情况下,电压越小电流越大;对于一些用110V、120V电压的国家,电器的防护重点在于防火;而对于中国等用220V电压的国家,电器的防护重点在于触电。从理论角度来说,电压越高,线路上的损耗就越小,而电压越低越安全。

网友A:
绝对的基础精华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绝对的基础精华帖!

网友C:
  在国内基本都是 22VAC,好像小日本的设备到国内来好多都还是 110VAC 的说 !110V就电不死人吗 ?

网友D:
其实110V要安全的多,220V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对于中国这种复员辽阔的国家,适合使用220V电压。

网友E:
实际电压高低对于家用电气寿命与安全相关巨大,例如同功率100V的白炽灯泡寿命比220V的耐用,原因就是100V的灯泡钨丝较粗所致,电压等级各自有优缺点

网友F:
就是说110V不好,那日本为什么不用220V呢?

网友G:
我小时沈阳的市电就是110V的,那时刚记事,换220V那天,记得家长特意叮嘱电压高了,危险。50多年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小时沈阳的市电就是110V的,那时刚记事,换220V...

之前东北的工业基础是日本援建的,所以沿用日本的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我小时沈阳的市电就是110V的...

 日本产110V灯泡我一直保存2只,几次搬家后找不到了。

网友I:
我们的单相220V是从380V的三相变压器取相、零获得,小日本的三相电是220V,相、零之间应是127V,他们的单相110V是如何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就是说110V不好,那日本为什么不用220V呢?

 小日本已无法更改,他们早已电气化,难道叫他们把所有的用电设备换掉?或者家家户户安装个变压器,这个成本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