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ENIX AO 模块输出烧坏一组

楼主(2013-08-21):
  昨天一个输出控制电机的线路故障,带电检查操作时,一不小时,将24VDC 的电源线碰到 PHOENIX 模块的一上输入点上,只看到一火星闪过后模拟就红灯亮起

  拆开一看,模拟上有一个小的东东烧坏了,都爆了,请问这个直接更换新的小芯片,是不是就能起死回生再使用呀 ?

  看看,模拟输出四路中的一路就坏了,别的显示正常

网友A:
元件坏了可以更换,就怕伤及到线路板上电细小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坏了可以更换,就怕伤及到线路板上电细小电路

  有什么方法查看有没有伤到小元件呢 ?现在目测就这个东东爆了。

网友B:
  这个估计还有可能有别的芯片也会坏了的,先更换试试,不能使用 话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