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指针问题

楼主(2013-08-21):
请问下存地址那个怎么数字怎么来的?

请问下存地址那个数字怎么怎么来的

楼主:
怎么图片上传不了。。。。。明明添加了啊

网友A:
VD20里面 的数据准确的说,是存储的地址,不是数据。

楼主:
对: --领域 VD20里面 的数据准确的说,是存储的地址,不是数据。 内容的回复! 领域哥  那是地址??那么长的数字。。。很让人误解是数值的。。。。还是正号。。。。

楼主:
俺们是初学者。。。。哥哥们别笑我啊。。。。有很多问题不懂。。。

网友B:
  网络1 是在开机的第一个扫描周期将数据区的首址VB10的地址送入VD20中,即VD20的内容是数据区的第一个字节存储器的地址值(即VB10字节的地址值)

 网络2的传送指令是将VD20内容为地址的存储器的内容送给VD24中。如:开机后程序执行网络1,其VD20存储器的内容为VB10存储器的地址值。执行网络2,就是将VD20的内容(此时=VB10的地址值)为地址的存储器(即VB10)的内容送入VD24.

  你列出的表中:第一行 无符号数:0 是 VB10存储器的内容,第二行 的有符号数:+1324217738是VD20的内容,也是VB10存储器的地址值。第三行 的有符号数:+0 是VD24存储器的内容。它是由网络2的MOV指令 将VB10的内容传送给VD24的。

    程序是这样运行的:VB10原有内存数=0,执行网络1,将VB10的地址送入VD20中,执行网络2:将VD20的内容为地址的存储器(即VB10)的内容(=0),送入VD24,即将“0”->VD24,所以使 VD24=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VD20里面 的数据准确的说...

 就是要给地址  数值,你没必要研究它,地址值 肯定是无符号类型, 而且还是 32位 DWORD 类型;

你知道怎么用指针就行了, 那就是个地址值。 你还想知道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1 是在开机的第一个扫描周期将数据区的首址V...

谢谢了。。。。讲的好仔细,,,,,,,,,,,,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fyc871356965  回复内容:...

不用去管他对不对,,,,,无视它。。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