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电器店买不到这个转换开关

楼主(2013-08-21):
昨天,一家公司的电房,补偿柜着火,烧坏了这个电器,几家店都买不到!郁闷

网友A:
这个就是普通的转换开关,容易买到

网友B:
万能转换开关,应该好买啊

网友C:
一般电器商店的却木有。我们一般是向厂家购买。

网友D:
电容柜常用的转换开关,很好买的。可以直接到正泰德力西等厂家购买

网友E:
楼主去的几家店估计都是小店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万能转换开关,应该好买啊

很简单的东西呀,常规电气专卖店都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万能转换开关,应该好买啊

去机电市场

网友H:
市场上多了,遍地都是的,不行你淘宝购买

网友I:
电容补偿柜的万能转换开关,按照铭牌找厂家采购,这个东西的触点容量一定要可靠,不能凑合。

网友J:
普通的转换开关,上海二工有货。

网友K:
同规格就好了啊,不用同型号。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万能转换开关,应该好买啊

我们用的是哦正泰的。。。。。。。。。

楼主:
感谢各楼的大侠积极帮助,一般的电器店(年销售额300W左右)还真没有,配套做箱柜的地方应该有,我再找找吧!

网友M:
好像是LW5系列的,正泰,德力西都有的!

网友N:
以前常见;

比较偏的规格则定制。

网友O:
这个应该很好买到。

网友P:
这只是个常用的型号

实在买不到可以组装一个,也不贵

网友Q:
自己在淘宝上一找就有大把的这开关,我以前记得维修一台很古的车床上面就是用的这种转换开关,去很多店都没有找到,最后还是在网上的淘宝店里搞的啦。楼主也试试

楼主:
只能去天猫,淘宝了!

楼主:
居然120元一个?有知道真实价格的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D:
电容柜常用的转换开关,很好买的。可以直接到正泰德力西等...

现在用的不多了,补偿控制器上就有手动

网友S:
正泰的万能转换开关60元左右

网友T:
引用 网友E:
楼主去的几家店估计都是小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