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利中央空调机加载容量控制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8-21):
我公司有台开利中央空调,设定负荷为90%,但是只能加载到55%左右,显示屏显示为加载容量限制,不知道那里设置出错,有请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A:
试试看把温度设定调低

一般都是温湿度高的原因

网友B:
除了上述参数还,还可你看一下吸排气压力,一般都是在能效较高区域运行的。

个人认为,使用空调设备应关注温控效果,而非机组运行能量输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