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灯泡程序下载

楼主(2013-08-22):
说明:这是本人原创!不足之处敬请指正。打开启动开关I0.0,过6SQ100.00动作,再过5S动作,再过4S,再3S,再2S,再1S,再0.5S,最后以0.3S周期闪烁!关闭启动开关停止Q100.00。本人觉得这是比较简短的了,不知还有木有比这更简单的了?

楼主:
有PDF转AUTOCAD软件的共享一下,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PDF转AUTOCAD软件的共享一下,多谢了!

http://yunpan.cn/QXrTfVb4Rcyne

点击上面的链接下载AlgolabPtVector,此神器可以将图片格式的转换成CAD格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PDF转AUTO...

至于PDF格式的可以先截图再用神器转换成CAD格式

网友A:
楼主,想问下之前你回复的方法里面这个在下列算第几中方法

方法一:计时器,计数器;方法二:步进+计时器;方法三:计时+计数+移位

其它方法能否也编程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呢!!

楼主:
谢谢!就叫第四种方法吧!其它大同小异,只是用的指令不同,有空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