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解释几句程序

楼主(2013-08-22):
这段程序中,输入IOOO,w0.00就接通输出100,接通I002 W0.01就接通,100.01就输出,接通I003 WO.OO和W0.01就断开。 我就想问问什么接通IOOO和IOO1 IOO2时W0.00和WO.O1会断开或者接通

网友A:
你没看到 用MOV 指令赋值嘛?

第一步,当 I0.00为ON 时,  MOV  &1,W0,   就等于 00000001 赋值给 W0,也就是W0 这个字的最低位 被写入 1,此时  W0.00就为ON (1).,  所谓的接通

同样,  &2 (00000000_00000010) 赋值给 W0时,  W0 的第二位,(00000010),为(ON)1, 此时 W0.01 为 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看到 用MOV 指令赋值嘛?第一步,当 I0.00...

哦 好像有点明白了!那么第三部i003接通时就是将0000000000000000传给W0,W0的最低位和第二位都被置0,所以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