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lc型号为FARA N-700与松下FP系列那个型号相同

楼主(2013-08-22):
  我手头有三星plc N-700多台,应该与松下plc相同,安装松下编程软件FPWIN GR   版本2.4后总是不能正常通讯。plc端是15pin的,请问哪位知道松下有没有通讯端口是15pin的plc,使用什么编程软件。

网友:
这张图就是我的plc,有谁知道用什么编程软件,和通讯电缆

网友A:
不是什么都是和松下的相同的

N-700H的我连接了 不能通讯

网友A:
N-700的应该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N-700的应该不难。

 怎么解决?能告诉吗?用何软件,电缆

网友B:
还是没人回复啊?急

    坐等 坐等

网友C:
三星手机还出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