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系列使用速度控制模式下限值扭力上限值

楼主(2013-08-22):
台达B2系列使用速度控制模式下限值扭力上限值,我用的是三菱    FX-3U的plc拖个4DA模块   请问和台达驱动器该如何接线,驱动器该调那些参数,是不是只需要一组模拟量就可以?

网友A:
开启扭矩限制功能后,扭矩输入命令就变成了扭矩限制命令了。

具体请参考手册的6.4和6.6  里面详细介绍了扭矩限制功能应用。

网友B(2018-01-09):
新人为赚积分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