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维修后测试问题

楼主(2013-08-22):
各位好

       有个问题咨讯一下

       一台变频电机,相关铭牌参数见图

手头没有只有380V  50Hz的电源,能不能进行空载测试?

感谢

网友A:
美国60Hz电机,用我们的电源试验没问题。直接带负载运行都行,只是功率下降点。

网友B:
 GE 的电机,没用这,但是空载测量是没有问题,电机运行的电压频率有别并不影响其启动运行的工作状态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E 的电机,没用这,但是空载测量是没有问题,电机运...

网友D:
380v50hz试机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电机是你修的,就要考虑漆包线绝缘问题,此电机电压575v90hz,普通漆包线是不行的

网友E:
没问题的。GE电动机--60HZ和50HZ都可以运行的,按50HZ来测试即可,以前我们的电动机修理后都是50HZ的电源来测试的,修理后测试直流电阻、绝缘合格后,就可以带电运行测试了。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