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频程序 看不懂求指点

楼主(2013-08-22):
S-OUT是怎么改变的,它的常闭点接输出线圈怎么讲???

楼主:
程序是不是错的啊不知道

网友A:
当不是上升沿时不改变(因为跳过了)状态,当是上升沿时自己对自己求反,也就是上升沿时改变一次状态,从0变为1,或从1变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