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如何实现位置控制

楼主(2013-08-22):
求1.CN1接线,新人初学,43-Pulse与41-/Pulse,39-SIGN与37-/SIGN有什么区别,怎么用,接线?

2.如果我用外部供电需要怎么接线,内部供电怎么接,供电都是24V吗?这两种有什么区别么。

3.控制电机锁,只要将14-com和9 son,短接就可以吗?

4.电子齿轮怎么设定,如果我想让1个脉冲电机移动0.01mm怎么设定?

求教!!!!!我很笨。摆脱各位师傅说详细些。但是不怕丢人。。只想求知识啊!!!

网友A:
哥们:

您的问题都在手册上,请到台达官网www.delta.com.tw 下载最新应用手册,在第三章配线里面明确说明了接线方法。

明确接线后,DI/O的功能需要设定,当某一DI被设定为Servo On的时候,该点得电,伺服使能。

电子齿轮比设定跟你的机械传动比相关。B2伺服一转编码器反馈160000脉冲 如果电子齿轮比设1:1 ,那么你要发160000脉冲电机就会转一圈。请根据你的传动机想要的脉冲当量,算出你实际需要发n个脉冲转一圈,那么电子齿轮比就容易了 16000:n

网友(2013-09-24):
如果你的控制器是差分输出,接pulse和/pulse为脉冲输入,sign和/sign为方向输入;如果控制器为单端输出,如果是漏型输出,接/pulse和/sign,如果是源型输出,接pulse和/sign,所以说接什么,主要取决于你控制器的输出信号。

网友B:
说实在的,这个自己没有失败过几次,只靠别人讲是没用的。

网友C(2014-03-20):
电子齿轮的功能通俗的个人理解就是要让输入脉冲数与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脉冲数相当。

譬如欲输入1000个脉冲使伺服马达旋转一圈,而B2伺服马达编码器一圈反馈脉冲数为160000个。则计算电子齿轮比的公式就是:1000X分子(P1-44)/分母(P1-45)=160000,电子齿轮比就应设160:1,即P1-44设160,P1-45设1。

网友D:
仔细看一下手册就ok了

网友E:
对:   如果你的控制器是差分输出,接pulse和/pulse为... 内容的回复!

现在才明白,用了这么多套,

网友F(2014-06-16):
这个多看看手册就行,手册上都有,我最近也在玩呢,可以互相交流交流

网友G:
唉,先不接那些玩意,先把电机跑起来,然后你照着手册,慢慢搞,终有一天你会成为大师的,要相信自己,哈哈

////////////////////////////////

本人销售无锡创正伺服,价格便宜,要是选购,手册说明书全部齐全,另外上海附近的可以现场调试,程序规模小的可以顺带写程序(三菱,松下,西门子),有机会还望兄弟能够多多关照,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

网友H(2015-12-15):
对:   如果你的控制器是差分输出,接pulse和/pulse为... 内容的回复!

源型输出接pulse和/sign?

网友I:
如果你的控制器是差分输出,接pulse和/pulse为...

网友J(2017-01-07):
学习中。。。。。。观摩各位大师的经验指导。。。。。。。

波比得。

网友(2018-01-01):
感谢学习了,感谢学习了

网友K:
哥们,

您的问题都在手册上,

网友L:
新人为赚积分顶一下

网友M:
我也在学习,还是通讯好搞,这个CN1怎么接我都看了好多资料还在懵懂中

网友N(2018-05-06):
我也正在学习中,谢谢

网友O(2018-06-24):
学习学习,还是有很多不懂的

网友P(2018-09-12):
路过,观摩各路大神的经验之谈,学习中。。。

网友Q(2020-04-07):
我也正在学习中

网友R:
我也学习了一下,哈哈哈

网友S(2021-05-13):
路过,观摩各路大神的经验之谈,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