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PLC和ABB变频器通讯怎么做?

楼主(2013-08-22):
             你们公司LM系列PLC和一台ABB变频器型号是ACS510,做MODBUS  RTU通讯方便吗?能发一个例子程序吗?

网友A:
比较简单,通常做法是LM当主站变频器做从站。LM可以做modbus RTU 主站,有相应的主站功能块。

第一步先做好通讯参数的设置

ABB变频器的通讯参数要设置为和PLC里的相同(请参阅变频器手册)

第二步调用LM里的主站功能块

注意:做好MODBUS的读写和多站间的轮询工作,

功能块里的管脚定义请查看指令手册

http://www.hollysys.com/templates/download/index.aspx?nodeid=120&cateid1=24&cateid2=0&keyword=#

相关例子程序: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datum/201308/2013082307243700001.htm

楼主:
这样做起来就有思路了,编程还是挺方便的。直接调用功能块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B:
学习哈。还做过这玩意儿呢

网友C(2020-06-20):
和利时PLC太垃圾,比海为差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