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quantumPLc 如何修改动态数据表的值

楼主(2013-08-22):
在施耐德PLC仿真模式下,我新建的动态数据表如何修改变量值?

为什么在点击修改,改了值以后就又恢复了先前的值呢?

大侠请指导!

网友A:
那是你没修改对 ,有的直接强制额事硬件 不是硬件的你就直接设置不就好了吗。

楼主:
能否详细点捏??

我是点击的修改,然后改数值,然后一点其他地方又变回去了,然后咋办?

只能仿真,连不了硬件,么有硬件可以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