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阀门的开关时刻及所用时间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3-08-22):
有这样一个系统,需要检测一个阀门初始打开到完全打开,初始关闭到完全关闭这四个时刻,并且计算开关所用的时间,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这是一个实验,需要循环来做,需要保存以前的记录,怎么实现。

楼主:
自己顶一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这个我们都有做啊,PLC里做一个计时,不过我们做的话,超时后会产生报警,需要操作员确认的。

如果说需要做记录的话,可以用触摸屏的配方功能做,也可以用PLC里填表的形式做,用触摸屏来读取历史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们都有做啊,PLC里做一个计时,不过我们做的话,...初学者,,,有点听不懂,。。。。

网友C:
LD 关

OUT T0 K10000

MOV T0 D0

又可以计时,又可以把计时过程显示出来,而且还可以把最后的时间状态保持着显示。

网友D:
PLC只能做开关,计时,以前的时间记录需要屏来做,变量记录。开启动计时器,关停止计时器,这个时间保存到一个变量里,然后让屏记录并保存,关/开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