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讨论 一下变频器出口的接触器的作用

楼主(2013-08-22):
请大家讨论 一下变频器出口的接触器的作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电路图,看得不是太清楚 !

非标设备的非标电路图 ? VVV6 是变频器 ????下面 AA5 是什么 ?

网友B:
变频器下端的接触器是为了隔离市电的(工频电),为了防止工频电进入变频器的输出端,烧毁变频器,所以加一个交流接触器。

网友B:
其实这个图有缺陷的

,我认为,应当在软启动器的下端也加一个接触器,这样比较合理!

网友C:
要加那么多接触器啊 。。。。上下各一个

网友D:
输出的接触器有隔离、切换作用

网友E:
最好还是前面加一个

后边的不要也可以

要了后边的控制上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电路图,看得不是太清楚 !非标设备的非标电路...

 VVVF是变频器     AA5是柜子代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图有缺陷的,我认为,应当在软启动器的下端也加一...

 您的意思是隔离变频器?能给我些资料吗,学习一下,谢啦no_snow1987@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