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500与S7 300通讯问题

楼主(2013-08-22):
连接时报receive data error (02:FD)

之前用的好好的,突然出现的问题,要么报此故障没有通讯,要么连接上后造成CPU处于STOP状态不运行,求教大神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receive data error 通讯数据接收错误 ??

检查通讯线有无故障呀,要不怎么会一连接边 CPU 都进入 STOP 状态

网友B:
线没有问题的话,看看电源

端口坏了也可能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ceive data error 通讯数据接收...

通信线两边接头都打开看过了没问题啊难道是屏蔽没做好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没有问题的话,看看电源端口坏了也可能得

GP的端口么?拿出去检修,厂家说接口正常,CPU的端口也没问题,因为换了个CPU还是一样的状况。

网友C(2018-04-09):
感谢楼主的资料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