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SX2PLC温度显示以及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3-08-22):
      本人菜鸟一个,请教各位大侠!PT100经过温度变送器转换成4-20mA电流后,接入台达SX2PLC的V0端,4-20mA电流对应A/D的数值是多少?应该怎样编程才能将电流值转换成温度值,具体程序如何?如果通过RS485与组态王通讯的话,应该设置哪些参数,才能将温度显示在昆仑通态触摸屏上?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小弟在此谢过了!多谢

网友A:
你先看看手册吧,看了会对你有点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手册吧,看了会对你有点帮助

 看过了,编了个程序显示结果不对

网友B:
正常是0到4000

自己认真看看手册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等等

网友C(2014-09-03):
"PT100经过温度变送器转换成4-20mA电流后,接入台达SX2PLC的V0端"你应该接到I0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