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输入相应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计算当前时间在那个时间段?

楼主(2013-08-22):
可不可以输入相应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计算当前时间在那个时间段?

网友A:
说的有点莫名其妙,看不懂是啥意思,能否把问题说的详细一点?你是不是 想在PLC中写入一个时间?看程序在那个时间段?

网友B:
  是不是倒计时呀,在一个时间段内运行的设备还有多长时间吗 ?

网友C:
虽然我看不明白,但是对于时间的编程,能想到的,应该可以编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有点莫名其妙,看不懂是啥意思,能否把问题说的详细一...

就是我在触摸屏上设置四个时间段对应四个1,2,3,4下发点,通过当前时间和四个时间段比较 ,如果当前时间在时间段1,就下发1,在时间段2就下发2....依次类推!

还有一个问题 我下位机上来的2200怎么转化成22: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看不明白,但是对于时间的编程,能想到的,应该可以编出。

就是我在触摸屏上设置四个时间段对应四个1,2,3,4下发点,通过当前时间和四个时间段比较 ,如果当前时间在时间段1,就下发1,在时间段2就下发2....依次类推!

还有一个问题 我下位机上来的2200怎么转化成2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倒计时呀,在一个时间段内运行的设备还有多长时...

就是我在触摸屏上设置四个时间段对应四个1,2,3,4下发点,通过当前时间和四个时间段比较 ,如果当前时间在时间段1,就下发1,在时间段2就下发2....依次类推!

还有一个问题 我下位机上来的2200怎么转化成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