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供水不设置休眠可以吗?

楼主(2013-08-22):
变频器供水不设置休眠可以吗?用水一直很均衡,就是白天晚上差别不是很大,这样一直运转的话变频器和水泵的寿命如何?

网友A:
按道理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水厂的电机水泵本来就是24小时运转的

网友C:
  休眠做什么 ? 水厂的电机水泵本来就是24小时运转的,一直保护水压

楼主:
变频器受得了吗?一直运转不休息!

网友D:
变频器又不是一直工作 有时候也是工作在恒压状态下的

网友E:
只要电机吃得消,不会烧坏,没必要休眠吧

网友F:
根据工况来设置...

网友G(2014-07-26):
不行,水泵一直转不出水,叶轮和水摩擦会发热烧开水,损坏机械密封。

网友H(2014-08-31):
没有问题,可以这样用,

网友E:
可以的,24小时转转,最多多保养啊

网友I:
电机和变频器只要环境好,24小时运行没有问题,变频器休眠是为了在压力维持一定,一段时间内没有变化就停止运行,主要是为了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