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信号接受

楼主(2013-08-22):
PLC的IO口能否接受12V的电压信号????

我至今还是新手,从学校毕业没多久,问的问题幼稚请大家见谅。

网友A:
  请问你看过 PLC 的手册不?

建议楼主先看看PLC 的手册,如 S7 200 或是 300 深入浅出 一书

  I /O 点是 PLC 中 输入输出信号点,有晶体管的,继电器的,其接线方式都有不一样,建议先学习一下基本知识

网友B:
输出点可以是12V的吧;

输入点一般不行的,一般是24V;

网友C:
数字量输入一般11v至30v时PLC认为输入为1,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输入电压最好用24V的,因为距离远了还有压降呢,输出点12V应该是可以的,你可以拿个PLC试一下,开关量输出里面其实就是一个类似继电器的电路。实在不行你外部用继电器转一下就行了

网友D:
   PLC的输入口的内部电路多为光敏器件,其发光二极管接输入口,再串接一限流电阻接地。其限流电阻阻值是按24V电源下设计的,即输入24V电压,使光敏器件的发光二极管流入5~8ma电流,其发出光亮使光敏器件的光敏三极管可靠饱和导通(即管压降≈0),使该输入口的输入状态由0变1。如果输入12V电压给输入口,其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将会比24V输入产生的电流小一倍,由于发光亮度不够,会使光敏三极管饱和导通的可靠性降低,使该输入口的输入状态不确定(即或为1或为0状态不定)。故对PLC输入口的输入信号的电压应为24V.

   PLC输出口通常有二种电路形式:1、继电器的触点输出,2、晶体管作为电子开关输出,其输出侧的供电源可以用12V,也可接其它电压值。如S7-200PLC,如是晶体管输出,可在其输出侧的L+端接+12V,输出口接电阻,电阻另一端接地(M),当输出为1时,该输出口输出电压=+12V。

  对于继电器触点输出型,其供电源交直流都可,如交流就可接220V电源,但负载电流不能过大,否者易使继电器的触点烧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LC的输入口的内部电路多为光敏器件,其发光二极...

 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PLC的输入口的内部电路多为光敏器件,其发光二...

很专业的回答。应该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