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KW引风机电机启动中热继电器保护

楼主(2013-08-22):
45KW风机电机,星三角启动,配125A空开,65A接触器+50A接触器,48-65A热继电器,星型三角转换时间8秒,启动8秒电流由174A小幅下降到160多,转角后电流250A,不能立刻下降,3--4秒,热继电器动作保护。求各位师傅帮分析原因。

网友A:
建议你查查现场的风门启动时是不是关闭了,按理说空载启动的电流没那么高的。风机启动操作规程需要关闭风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查查现场的风门启动时是不是关闭了,按理说空载启动...

风门关闭,关闭空载运行电流40A,打开风门60A,这是在风机启动失败未完全停止,热继电器赶快复位,在开启,就可以开启,然后测量的,要是风机停稳后就启动不了。

网友B:
转角后电流250A?

  是运行电流这么大吗? 250A 的工作电流是有点不对吧

网友C:
你的设计错误了! 1、启动时热继电器应该封锁(也就是热继电器在第一段启动时间不应该通过启动电流); 2、风机启动时间一般在30S以上,你设定8S证明你这个大师的称呼名不副实; 3、风机水泵类负载,启动时均应该关闭风门和闸阀,好像你没有照章操作; 4、星三角第一级启动切换到第二级启动,切换点的电流最大应该不超过电机额定电流的1.1倍,正常的话一般在额定电流倍数的0.8-0.9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设计错误了!1、启动时热继电器应该封锁(也就是热...

启动时热继电器没封锁,封锁了启动时就没保护了;启动时闭风启动,阀门完全关闭;也试过加长启动时间到12秒、15秒、20秒、30秒,时间长还没转角就保护了。

网友D:
大电流热继电器应用,整定电流误差较大,按热继电器刻度不靠谱,应该用实际电流校验。建议用互感器+小电流热继电器保护,小电流热继电器校验比较容易。

网友E:
建议查查看电动机轴承,停机盘一盘电机转子,是不是费力,45KW的风机有用滚子轴承的,轴承不良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你这样的情况。

网友F:
估计是启动时间短的缘故,电流还比较大,延长一点儿达到星型的额定转速后再转角型运行应该好点儿。

网友G:
星型三角转换时间8秒,启动8秒电流由174A小幅下降到160多,转角后电流250A,不能立刻下降,3--4秒,热继电器动作保护

首先楼主还是很细心,很善于观察的,星型转角型后电流不会下降,正常情况是这样的

星型转角型后电流会突然升高大约2秒钟就会下降下来,接下来打开风门启动就结束了!

不下降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起动时间过短;起动时间过短电动机的转速还为提起来,这时如果切换到运行,电动机的启动电流还会很大,不会很快降低,这个过程热过载继电器始终是监测裹在电流的,所以就会保护!

为了防止起动时间过短或过长,时间继电器的初步时间确定一般按电动机功率1KW约0.6~0.8秒整定,这个楼主后期可以适量调整,但是8秒确实太短了!

启动时闭风启动,阀门完全关闭;也试过加长启动时间到12秒、15秒、20秒、30秒,时间长还没转角就保护了

这种情况就只能封锁热继电器了,否则无法启动,要是电机再大一个等级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这个风机室新调试还是已经用了一段时间才出现这样的故障啊,如果是用了一段时间出的故障,不见得就一定是电气方面的问题,机械难道就不会出问题?我这边一台风机也是45KW的,问题和你一样,最后检查电机和联轴器轴承,才发现时机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风机室新调试还是已经用了一段时间才出现这样的故障啊...

新的,风机用手转动很轻,自由停机要转6-7分钟才停止。

楼主:
谢谢大家,新设备,估计风机厂家电机配的小,现在启动时把热继电器封锁的。

网友G:
楼主很讲究,处理完还来这里告诉大家一下,楼主最后把时间定为多少了???

网友H:
这个风机如果启动的时候不把风门关上,星启动的电流永远都下不来。只能硬上三角。星启动的电流,你现在测量的174安,和我实验的一致,我测量到的是175安。当时就算堵转了也是这个电流。我相信这个值。

可楼主没有说热继装在那个地方。热继一共有3个地方可以安装的。

网友H:
别误会。我45千瓦电机带的是一个惯量50倍以上的惯性负载,采用星角启动。启动时间22秒。刚开始启动那一秒,175安,转得象乌龟那么慢,跟堵转没有什么区别。然后就一直保持着170多的数字,到了21秒的时候电流还是170安。到了22秒的时候迅速掉到10几安。这个时候切换三角,150安的表表针顶了一下顶,马上回来。所以我想,你这个风机不关闸的话是起不来的。

网友H:
我的电路,启动的时候是不经过热继的。(不是封锁)

不知道你了。

60安的热继流过250安电流3秒。你觉得他不应该跳,是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大电流热继电器应用,整定电流误差较大,按热继电器刻度不...

 我就是用这个方法的,但是小的热继内阻很大,互感器无法提供足够的电压让电流达到正常值。电流互感器超载的时候电流只有3.7安。

 把热继短路后电流就恢复到正常水平。我的互感器电线接的是1.5平方的。并且实验中用2.5平方的线并联到其中一条互感器输出线上,电流表没有加大的反应。证明电线不是问题。

网友I(2016-08-09):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大电流热继电器应用,整定电流...

   你这样的接法  电流显示与实测(主线)的电流有差别的   实测的除以根号3才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大电...

我不肯定我是不是算对了。但是不知道老陈有没有发现我的互感器二次的接线同名端其中一个是相反的。电流表和热继的中间一相是两个互感器电流的矢量差,也就是钝角等腰三角形的底边,已经是比腰要长的了。不用再根号三了。

我实际电流小了是互感器可能制造问题。铁芯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