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脉冲问题

楼主(2013-08-22):
哪位大侠有西门子200plc高速脉冲的例子或相关详细的资料?如何设置、发送和停止?谢谢了!

网友A:
编程的话首先是连接中断,设置PTO/PWM高速脉冲寄存器SMB66-SMB85,然后使能Q0.0或者Q0.1输出。不编程楼主就用PTO向导就可以

网友B:
在系统手册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S7-200系统手册是玩S7-200的必备手册,官方网站就有下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编程的话首先是连接中断,设置PTO/PWM高速脉冲寄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