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电站的电工说。。。。。。。。

楼主(2013-08-22):
一百个KW嘛,那25平方的线也吃得消了。

网友A:
100 000/658=151A   25铜线85-90A

网友B:
  如是标准线的话 够用了 !

网友C:
100KW,电动机电流约200A,25平方有点小了。

网友D:
标准铜线,室外架空敷设,没有多大问题,但不建议如此设计!

网友E:
100KW的电气,25mm2铜线?电压多少?

网友F:
高压侧那就吃得消啦!楼上问的电压多少是关键!

楼主:
380V的,25的线,肯定不够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380V的,25的线,肯定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