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空载电流能否计量

楼主(2013-08-22):
一台15KW电机名牌表电流30A,实际空载电流10A【10A说是励磁电流,又叫无功电流】既然是无功电流,那么通过有功电表时,电表能计量吗?

网友A:
师傅告诉说:有有功,就有无功;有有功电流,就有无功电流;有有功电度表,就有无功电度表。师傅又说了:”灯标那边归68师管,灯标这边归66师管“。各为其主吗?好像不对啊?那就各负其责吧!

网友B:
  无功电流,那么通过有功电表时,电表能计量吗?

错,无功电流并不是说设备没有功率产生,而是产生 功率对设备运行时是无效的!

网友C:
有功是干活的。无功是没干活的就这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功是干活的。无功是没干活的就这么回事。

 有功无功是对设备来说的,不是相对电表来说的哦

网友E:
无功就是建立磁场用的,或磁电场交换用的。耗了能,但对用户无用,所以是无用功,无功

网友F:
有功电能表当然是计量有功电流的。而无功电流也经过有功电能表,但是不计量。

网友G:
楼主说的磁悬浮电动机么?即使是磁悬浮电机,也不敢说空载电流=无功功率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的磁悬浮电动机么?即使是磁悬浮电机,也不敢说空载...

楼主:
对: 骑猪压马路  有功电能表当然是计量有功电流的。而无功电流也经过有功电... 内容的回

电机空载电流9A<此处内容被屏蔽>是否叫无功电流<此处内容被屏蔽>如果是励磁电流那么电表能计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功就是建立磁场用的,或磁电场交换用的。耗了能,但对用...

电机空载电流9A<此处内容被屏蔽>是否叫无功电流<此处内容被屏蔽>如果是励磁电流那么电表能计量不?

网友I:
空载电流不全是无功电流,对有功电表,不计量无功,可用无功电表来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