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漏电保护器的作用

楼主(2013-08-22):
随着家用电器的普及,人们与电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用电设备发生故障导致人员触电伤亡也时有发生。为了人身安全与设备安全, 漏电保护器 作为一项有效的电气安全技术装置已经被广泛使用,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老百姓通俗地称它为“保安器”、“保命器”。但是有些人认为现在线路改造了,安全程度已经提高了,没有必要安装 漏电保护器 了。本文仅就家用单相 漏电保护器 的作用阐述一些浅见。

  首先从我国低压供电系统谈起。过去,我国民用住宅低压供电多采用TN—C系统,即工作零线(N线)与保护地线(PE线)合一的接零系统。这种TN—C系统存在一些不安全因素,如零线因不平衡电流的存在,正常工作时也带电压;零线断线时,设备外壳带相电压;电源线路的相线碰地时设备外壳电位升高;零线的危险电位“蔓延”等等。因此,近年来在许多地方进行了线路改造,采用在进线配电箱后将载流的零线(N线)和用于设备接地的地线(PE线)分开的接零系统,即TN—C—S系统。如图1所示,其中RA、RB为变压器和配电箱的接地电阻,Z为单相负载。采用了TN—C—S系统后可消除TN—C系统的某些缺点,如把地线和零线分离后载流的零线(N线)断线时,设备外壳不会带相电压,降低了不平衡电流产生的零线电压。但在TN—C—S系统中,是否可不安装漏电保护器,我们从以下三种情况进行分析:

  情况一:设备发生碰壳故障。

  如图2为设备发生碰壳故障时的等效电路,其中R1为线路阻抗,R2为PEN线阻抗,R3为PE线阻抗。

  根据要求RA应小于4Ω,RB应小于10Ω。假设取RA=4Ω,RB=10Ω ,R1、R2、R3均为1Ω,则Ik=75(A)

  PE线上的电压降UPE=Ik×R3=75×1=75(V)

  PEN线上的电压降UPEN=Ik×R2∥(RA+RB)=75×[1×(4+10)]/(1+4+10)=70(V)

  则U2=UPEN×RB/(RA+RB)=70×10/(4+10)=50(V)

  设备外壳的接触电压Uk=UPE+U2=75+50=125(V)

  按IEC标准,在普通级别干燥或湿润条件下,安全电压和允许通电时间的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IEC推荐的普通级别干燥或湿润条件下

  安全电压和最大允许通电时间的关系

  预期安全接触电压(V)

  <50

  最大允许通电时间(s)

  ∝

  0.5

  0.2

  0.15

  0.1

  0.05

  0.03

  从表1中可知Uz=125V时,必须在0.15s内切断电源,才能保证人身安全。但由于受设备负荷电流和起动电流的限制,一般的熔丝额定电流不能选得过小,这样就不能满足在0.15s内切断电源的要求。

  如果在线路中安装漏电保护器,情况将得到改善,如图3所示。为了保证人身安全,漏电保护器应满足Za×IΔn≤UL(式中:Za—故障回路阻抗;IΔn—漏电保护器的漏电动作电流;UL—安全接触电压,正常环境下为50V)。一般家用漏电保护器的漏电动作电流IΔn=30mA,UL=50V,则Za≤1.667kΩ。在任一配电系统的回路阻抗都只有几欧,因此Za≤1.667kΩ是很容易实现的。而在发生故障的情况下,接地短路电流Ik大大超过30mA,这就保证了漏电保护器的可靠动作,从而提高了单相接地短路保护灵敏度。

  情况二:私拉乱接的电线绝缘破损。

  当家中私拉乱接的电线绝缘破损时,破损的电线会造成相线短路故障。设相线对地短路处接触电阻Rz=8Ω,忽略线路阻抗,则相线对地的短路电流为

  Ik= =20.3(A)

  此时配电箱接地线上的电压为

  U=Ik×[RA×RB/(RA+RB)]

  =20.3×[(4×10)/(4+10)]=58(V)

  该电压已超过安全许可值,它将沿PE线传到各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上,对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如安装了漏电保护器,线路的短路电流Ik完全能使漏电保护器动作,从而保障了人身安全。

  情况三:人体直接触及相线电压。

  上面两种情况是设备或线路绝缘损坏时产生人身间接触 电的情况。当人们在修理设备或检修线路时,不慎会直接触及相线,产生直接触电。如图4所示。

  假设人体电阻RT为1kΩ,忽略RA、RB,则流过人体的电流为

  IT=U0/RT=220/1000=0.22(A)

  此电流远远超过了安全电流,但不能使线路首端保护装置动作,而漏电保护器却能迅速切断电路,起到安全保护的作用。

  此外,还有一些情况下也能体现 漏电保护器 的作用:

  (1) 在特别潮湿的地方(如游泳池、淋浴房、厨房、卫生间等),因人体表皮电阻降低,触电死亡的危险大大增加,安装漏电保护器后便能有效地减少触电伤亡事故。

  (2) 当一些电子设备绝缘损坏时,其外露的金属附件(如电视机、收录机的拉杆天线等)可能带危险电压,这种危险电压是不能用接地的方法消除的,只有靠安装漏电保护器才能保证在人身触电的瞬间迅速切断电路,保证人身安全。

  综上所述, 漏电保护器 在低压供电系统的应用,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供电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对进一步保证人身和用电设备的安全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漏电保护器应作为一种良好的安全保护措施,在低压供电系统中大力推广使用。

网友A:
漏电保护的作用--就是防止触电,至于计算普通老百姓交给专业电工来<此处内容被屏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