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 的经典机展示

楼主(2013-08-22):
  SIEMENS 的设备大家都熟悉吧,那 S5 系列的机型可能更加的深知呀,是 工控行业的一个大品牌,现在慢慢淘汰了,但仍有很多在一线服役

  看看这个设备就知道它的年限有多长了

  电源模块有故障,拆下检查准备维修,PLC 时常报警电压不足!~

这个一般是电源模块哪块出故障了呀?

网友A:
样子是942的CPU ...............................

网友:
电压不足是不是备用电池的电压不够了,时间太长了,就多多少少有点力不从心了

楼主:
引用  的回复内容: 电压不足是不是备用电池的电压不够了,时间太长了,就多多...

 更换新的电池后还是有故障,最后认为可能是电源板坏了,更换新的电源板 PLC 工作正常

网友B:
有20年了吧?

首先更换所有电解电容,再测试。注意电容质量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20年了吧?首先更换所有电解电容,再测试。注意电容质量哟!

网友D:
   这都是 N 年前的设备,是要维修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