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电气主线路为什么是三相的?

楼主(2013-08-23):
不明白:电气主线路为什么是三相的?为什么不能是两项的或者是四项的?

网友A:
两相形不成旋转磁场,四相可以形成旋转磁场,但成本高了去了呗.

如果物理学在电能和机械能转换上获得突破,,譬如电能不需要经过磁能就可以旋转的话

或者金属只要旋转,就会有电,而不需要磁场,在这种情形下,LENZ和法拉第的什么定律都

不起主要作用的时候,......就无所谓相了...能量可以从核相直接转换到旋转相....OHYEAH

网友B:
这个不明白怎么办电工培训班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明白怎么办电工培训班啊!

 李工的疑问也真是我想问的

网友D:
许多的拖动设备都为三相负载,就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E:
对: 今生缘  许多的拖动设备都为三相负载,就是这个原因啊 内容

这就是 规约,规范, 从发电设备,到用电设备 都是1, 2,  3相的,

就好比欧洲 电气频率 60HZ,而我们的规约是 50HZ ,

网友F:
唯独三相可以获得圆形的旋转磁场。

用n相的发电机发出n相电,然后再用n相的电动机做动力。电机里面可以获得圆形的旋转磁场。但是此时电路的电压不是正弦曲线。不是弦曲线的话经过变压器会一直失真下去。

以上纯粹猜测。不要当真。

网友G:
至少三相交流电才能产生圆形旋转磁场,从而使电动机的效率最高。二(单)相电只能产生椭圆形的旋转磁场而且起始转向不固定,使电机的效率降低还要设置起动绕组,这样同功率的电机,二(单)相的要比三相的体积大,耗材多,耗电多。而三相以上没有必要,既不能改善电机的性能又增加复杂性。因此三相缺一相多一相都不好,所以广为应用三相电。

网友F:
楼上。我更正你一个说法。两相绝对不等于单相。字面理解即可领悟。

单相电机是用电容等手段分成两相。是分成两相(每一相始终双向电流)。

逆变器是把直流电换向成单相(双向)。

步进驱动器(暂指两相)是把直流电分裂成两相(双向)。

变频器是把直流电分裂成三相(双向)。

4相互差90°正弦电流也做不出圆形旋转磁场。

想想看。

网友G:
楼上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是6相能不能产生旋转磁场?如果取三相中的二相(380V)向一电机供电,这个电机是叫二相电机还是单相电机?

这个为何是三相的问题看似不是问题,实际却是个许多人不明白的问题,我也一知半解,欢迎指正。

网友H:
这个要从自然界的奇妙说起。。为什么一个圆可以用半径6等分呢??

网友H:
对于照明供电来说,其实两相电也无所谓,但是两相电,形成不了圆磁场,无法推动交流电动机。。而六相或者九相电,虽然也可以形成圆磁场,但是在敷设线路的时候,就会多出很多线。。谁都知道线越少越好。。。越容易施工,成本也越低。。所以选择可以形成圆磁场,又最省线的三相电制。。

网友F:
回复想想看。

那个电机叫单相电机。只不过他要使用380服电压。还只不过刚好电源的两相之间正好也是380伏。

难道很多380伏的接触器,你说他是两相的吗?

网友F:
六相的话对面相不也是等于本身相吗?也就是等于三相在中间抽个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回复网友G。那个电机叫单相电机。只不过他要使用380服...

 从负载而言是单相,从电源而言接了二相,因此二相与单相很难分清。再说单相220V电容电机,它只用一根相线,标准的无可质疑的单相电机,但从原理上说它却是二相电机,利用电容分出了一相,相位角是90度。

网友G:
再说为何4相互差90度就做不出圆形旋转磁场呢?三相为何能做出圆形旋转磁场呢?我们用一个形象的简单的方法来说明。三相电机的定子绕相相隔120度分布在转子外圆,也就是有三个平分120度的力点作用于转子,由于三个力的大小相同,作用于转子的方向相同,三个作用力的旋转轨迹是圆的。单相电机的旋转磁场为何是椭圆的呢?它只有二个力点,并且相差不大于90度,二个力还大小不同,它的力点没有平均分布在转子外圆,因此旋转的轨迹不可能是个圆。

网友G:
用三相的另一主要原因是改变电机转向最方便,只要任意调换二相即成。试想如果是四相如何改变电机转向?我们也可用一个非常形象简单的方法来说明。画一个等边三角形,角上顺时针方向标上A、B、C,任意调换二个字母的位置,看看ABC的方向是不是变成逆时针了?以此类推可以画个方形,来看四相电机如何改变转向。

网友F:
对电源而言,两相?你画一下矢量,几个箭头?

网友I:
单相?2相?有点乱啊?

不奇怪啊,很多书上都“忽”说啊!

有的专家也“忽”说啊!

单相就是单相!2相就是2相!3相就是3相!

其要点--------就是“相位差”!

网友I:
你看看,一台对焊机的名牌,什么玩意啊,怕影响人家,我把厂名处理了。

网友D:
单相是一相对地电压    一般低压单相220V

两相是两相线间的电压即指线电压    一般低压380V

三相是指任意两相线电压

我一直这样理解,不对请指正

网友G:
独立的二相电源也要用三根线,用二根线的肯定是单相电源。我们平时说的二相是包含在三相之中的,是一种习惯叫法,并特指380V,以便与220V区分开。如果把二相单独使用,严格来说是单相电,但实际操作中是接在二相上,此时从表面看二相就是单相,对单相380V负载,是接在二根相线上,此时从表面看单相就是二相。所以在讨论一些问题(例如单相电机)时可以把二相与单相归为一类,因为确实也很难把单相与二相分开,前面已说过,许多名符其实的单相电机,从原理上看却是二相电机。把二相与单相归入一类讨论问题,并不就是:单相=二相。

新问题:三相电各相之间相位角120度,为何单独引出二相后,这二相之间就没有相位角而变成单相了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你看看,一台对焊机的名牌,什么玩意啊,怕影响人家,我把...

 电压是借用了水压而得名,因此顾名思意,电压就是电源压力,哈哈!笑翻了!

网友F:
那个焊机也是写1~380啊。这个写法是对的。只要你接上两条线,两条线之间存在380伏就可以工作了。管你是接两条火线还是一条火线一条零线。

引用<这二相之间就没有相位角而变成单相了呢?>一条橡皮筋,拿着两端拉开,不管上下拉还是左右拉。都可以把它拉开。要是在已经拉开的时候中间再横向拉开,那么橡皮筋就变成了一条折线,这折线就是两相。中间的那只手就是第三相。所以放开中间那只手,就变成单相。

网友G:
引用“一条橡皮筋,拿着两端拉开,不管上下拉还是左右拉。都可以把它拉开。要是在已经拉开的时候中间再横向拉开,那么橡皮筋就变成了一条折线,这折线就是两相。中间的那只手就是第三相。所以放开中间那只手,就变成单相。”

非常形象地说明了问题,高!

网友I:
楼上的比喻很有新意!

“新问题:三相电各相之间相位角120度,为何单独引出二相后,这二相之间就没有相位角而变成单相了呢?”

我上个图供楼上参考。

网友I:
这张图是摘自[IEC  60364-1-2005]

网友F:
因为二力构件。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一个物体。两个力作用线相同。

网友J:
可以获得圆形的旋转磁场,且效率最高。

网友K:
那是因为自然界的正弦波也很奇妙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芳季  回复想想看。那个电机叫单相电机。只不过他要使用380服... 内容的回复! 从负载而言是单相,从电源而言接了二相,因此二相与单相很难分清。再说单相220V电容电机,它只用一根相线,标准的无可质疑的单相电机,但从原理上说它却是二相电机,利用电容分出了一相,相位角是90度。

我用示波器看了下,电容两个脚的电压信号的相位差不是90度,大概有120度,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L:
中学的物理课本就有解说,真不知你们当初干嘛去了

网友M:
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学问很大!

十万个为什么?你知道多少!

网友F:
那是什么情况啊。你看示波器是看见超前了120度还是超前了60度?你要量电机的两个绕组对比才有用啊。你量电容上的电压干嘛?主绕组要滞后启动绕组。你测测滞后了多少?是双踪示波器吗?示波器能截图的就截个图看看,不行的就拍个相片看看。

那是电容的容量和电机的电感量搭配不是最佳值(单从相位考虑)。如果要达到90度,换个电容试试。

好像电容越大,夹角越小。但是电流越大。电容很大的时候,相当于电容对交流短路了主副线圈同相。电容很小的时候,电流很小,启动绕组励磁不足打不开脉冲磁场。尽管相位很接近90度也没用。极限是90度。

所以两个夹角应该小于90度。看设计的怎么取舍相位和电流的共同效果。得出一个最佳值。

网友N:
应用场合不同,接线方式也不同,根据实际需要合理选取。

网友O:
引用 网友G:
至少三相交流电才能产生圆形旋转磁场,从而使电动机的效率...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