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气线路越级跳闸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8-23):
请问:电气线路越级跳闸是怎么回事?昨天下午我们车间的一台控制柜下面接的的风机坏了,开始控制开关没有跳闸,反而是控制柜的总闸跳了。风机的空开是16A的,然而控制柜的总闸是63A的。真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看看是什么品牌的,就明白答案啦!

网友B:
1断路器的品牌质量问题

2断路器总开关是C型,二风机断路器开关是D型

3风机开关长期在满负荷下运行,造成断路器的塑料骨架变形

以上几点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断路器的品牌质量问题2断路器总开关是C型,二风机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断路器的品牌质量问题2断路器总开关是C型,二风机断路...

基本上就这几种可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断路器的品牌质量问题2断路器总开关是C型,二风机断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断路器的品牌质量问题2断路器总开关是C型,二风机断路...

懂的不止一点点啊

网友G:
是漏电还是短路呢。。。。。。。。漏电电流大当然跳大的。。。。我看是漏电吧

网友H:
1、总闸有其余负荷,加上你的风机就过负荷(此时风机并没有过负荷),不跳就见鬼了;

2、如果总闸没有其余负荷,那就是总闸性能劣化或者漏电(总闸带漏电风机断路器没有带漏电)